请春阳大叔指点一下这个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2-09-24):
春阳大叔,请看附件中的两个mos管防反接电路,一个采用PMOS,一个采用NMOS,我的问题是在采用mos管防反接时为什么在正接的情况下电流是反着流,即采用NMOS防反接是电流由S流到D,采用PMOS防反接时电流是有D流到S?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即将两个图中的D,S调换,这样也一样可以防反接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假设我选的MOS管没有D,S间的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A:
阶跃 信号的 瞬态响应

网友B:
还有个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那个内部二极管没有的话,难道每个mos管内部都有那个保护二极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C:
NMOS内部有S到D寄生二极管
PMOS内部有D到S寄生二极管

网友D:
待高人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假如没有那个寄生二极管的话。

楼主:
或者这么说,之所以这样接,主要是那个寄生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E:
这样接主要是里面有寄生二极管,上电时利用二极管的导通给栅极加电,MOS管导通后内部的二极管便相当于短路了。反接时因为二极管不导通,栅极无法加电,所以起到了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