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波形

楼主(2012-09-24):
今天搭建了一个324电路,为何输出信号不能很好复原原信号,并且有相位差?
电路如下:
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干扰较大。如图

在加入100MV峰值的信号后,情况如下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并指导一下我的学习。谢谢

网友A:
1. 你说没输入就没输入?

2. 电源干扰

3. 各种分布电容,完全没有相位差怎么可能?

网友B:
带宽可能不够。33K(频率) * 12(放大倍数)比较大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的是啥子示波器呀?第一幅图那么多个波形 ΔT是96us,第二幅图只有3个波形ΔT还是96us。

网友C:
运放正级加电阻吧

网友D:
灵丹妙药
1. 10.41kHz偏高,换成1.00kHz附近
2.输出端1脚对地接一电阻,取2.2k吧

网友E:
交越失真,7L的方法有用的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看下它的datasheet,其截至频率为10KHz以内。
也就是如果你用它来传递10KHZ以上的信号,会出现失真也是很正常的。
你可以换成AD8541之类的试一试。

楼主:
大家好,今天上午继续了这个实验,重新换了另一个厂家的324还是一样的波形,至于1脚加2.2K电阻对地,信号失真变得严重了一些。然后感觉是324确实太差了吧,反正实验结果我换了OP07效果就好了很多,如图
无输入

有输入

好了,对比了一下两份规格书

没有很明白是什么参数,从规格07的带宽更小呢,才0.6
难道是共模抑制的问题么?请帮忙解惑

网友G:
LM324交越失真是跟器件本身的输出级的设计有关,楼主可看下其输出级,
输出BJT没有加偏置电压在高频小信号时失真明显。要得到好的波形还是换个运放吧如TL084。
本身的放大不大带宽影响不大。OP07带宽稍小点1.5M才能适合楼主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TL084的带宽更宽,你是指就是带宽的问题么?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器件输出级本身的设计问题。
高带宽加浓度负反馈可以改善失真但是不能消除失真。
带宽小了同时会影响闭环增益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