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mass-stroage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大家有木有遇到PC在bulk out给下位机传数据的过程中, 数据未传完时(在某个不确定时刻),会发read10的命令要从下位机读入数据。
这是神马节奏?

网友A:
不会吧
host不会主动停止bulk out的
是如何知道 “数据未传完" 的?

楼主:
@ insignal
所以说我也很不能理解,不过确实没传完:
1.主机的进度条没走完
2.我在下位机设置了一个计数器,记录每次cbw 之后 bulk out前 cbwdatalength的累加值,其值不等于文件大小

而且如果发生之前说的情况之后,我在下位机设置csw 位phase error后,pc会reset EP, 结果数据会接着传完。
非常不解啊!

网友B:
“数据未传完" 的?居然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
最好先排除掉上位机软件的问题
不要用自己写的测试工具
直接用windows下现成的软件

然后再查查固件的问题

我觉得固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6# insignal 求大神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