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比较

楼主(2012-09-24):
电容式的,电阻式的,红外式的……甭管什么式,虽然可能各位读者的手指早已习以为常地在屏幕上划来划去,但最早知道有这么一种屏幕居然能靠触摸操纵,会不会也像笔者一样惊奇?现在借助下图,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类触摸屏都有什么特点,同时又存在哪些局限性。

楼主:
电阻式触摸屏的代表机型是三星Messager Touch,HTC的Touch Diamond等。这种屏幕由多层材料复合而成,当触摸屏表面受到压力时,顶层与底层之间接触,产生相应的电信号改变电流,通过运算确定位置并完成相应操作。

电容式触摸屏则首推iPhone,HTC Hero和Blackberry Storm等机型。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人体电场导致手指和屏幕形成耦合电容,电流从电容屏四角的电极中流出,通过精密计算得出位置。

楼主:
而三星U600等则采用了红外触摸屏,其中又分为热敏和光学两种。使用热敏屏时需要用有一定温度的物体触摸屏幕。而光学式触摸屏则是利用传感器,通过不可见光束将屏幕分成许多细小网格,根据横轴和竖轴来计算触摸位置。

楼主:
就造价而言,最贵的显然是红外触摸屏,前两者要便宜一些。

电阻屏需要多层材质复合而成,电容屏和红外屏一般都是玻璃材质,这也就意味着耐用性方面,显然是玻璃材质的电容屏和红外屏较好,电阻屏的耐用度相对来说就要差一些了。

楼主:
电阻屏需要多层材质复合而成,电容屏和红外屏一般都是玻璃材质,这也就意味着耐用性方面,显然是玻璃材质的电容屏和红外屏较好,电阻屏的耐用度相对来说就要差一些了。

电阻屏和红外屏的输入条件比较宽松,手指、手套和笔均可,热敏屏需要温热的手指,这个有点囧,冬天肿么办?而电容屏显然只能用手指触摸了,就算用笔把屏幕给划破了,系统都不会有半点儿反应的。

楼主:
电阻屏在户外的可视效果比较烂,后两者相对较好,但对光学屏而言,户外的强光会影响屏幕的精确度。

电阻屏不支持多点触摸,后两者则支持。

网友A:
不知道里面原理是什么

网友B:
不搞这块研究的也不在乎这么多了,用着得劲就行!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难道还有比电容屏还好用的屏幕?

网友E:
lumia920那个屏幕就比普通电容屏要好

网友F:
超声波屏不用吗?

网友G:
电容屏,IPhone.
下一代,出什么屏?

网友H(2012-11-12):
电阻屏在户外的可视效果比较烂,后两者相对较好,但对光学屏而言,户外的强光会影响屏幕的精确度。

电阻屏不支持多点触摸,后两者则支持。
引用 楼主:

其实电阻也能多点。:lol

网友I:
现在手机多采用电容式触摸屏了吧

网友J:
有的手机触摸很不灵敏。

网友K(2012-12-26):
小米2的手机带着手套就不能触摸,难道是热敏型的?

网友K:
电容性的目前应该是最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