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列扫描读取按键值时怎么,总坏管脚呀?

楼主(2012-09-24):
我用户是STM32F205ZG,用10行,11列来扫描按键,按键板和主板有个接口DC2的牛角端子,输出行串接了电阻,读入列没有串电阻,就是列线上时不时坏一个PIN,现在再加电阻没大可能了,坏一个PIN就需要更换,这样就扔掉一个70元的RMB,兄弟们哪位有办法呀?另外我外并了11个5.6V的TVS好像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A:
:(
STM32是3.3v供电的吧,你的TVS需要5.6V才会被击穿。在这之前的时候(应该是3.3+0.7V)IO口的保护二极管就被导通了,因此你的TVS起不了保护的作用,试下ON的ESD二极管吧。
PS:我用STM8L的时候有芯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发烫,供电电流过大的现象,电流从2ma到40多ma的都有。正常情况下电流的消耗应该是500~600ua才对的,我的理解也是IO口的保护二极管被击穿了漏电了,所以基本上功能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2楼讲的有些道理。
被击坏的管脚重新配置成输出时,无论复位/置位都是在1.92V左右没有变化,以前应用的MCU坏的PIN大部分和地短接,不知这是怎么个情况?
最近插拨DC2头时小心又小心,还专门消除一下静电还是被打坏管脚,感觉stm32在管脚保护上做的有点弱。纯粹个人感觉,不知大家这方面是怎么个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