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中的P0MDOUT寄存器求教

楼主(2012-09-24):
c8051f中的P0MDOUT寄存器求教

网友A:
救命还是救火

网友B:
救护车来了,LZ有什么问题?

网友A:
P0的输出模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c8051f中的P0MDOUT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C:
输出模式,设置成推挽时驱动能力会强些,暂时不用管也没事的

网友D:
技术手册里有!
位 6: XBARE:交叉开关使能位

  0:交叉开关禁止。端口0、1、2 和3 的所有引脚被强制为输入方式。
  1:交叉开关使能。
这个看你设置了没!

楼主:
8# xiaod2633 新手看了也不知道

网友A:
用官方的配置向导产生初始化代码,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