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D转换芯片

楼主(2012-09-24):
想做一种高温测试实验,温度变化范围是-50度到正的1300度,采集温度用热电偶进行,求一款高精度,高转换速率的AD芯片,能够转换-50~1300的间的模拟量,最后别是spi接口的芯片。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路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我也帮你顶一下吧,你的这个要求貌似有点高啊

网友C(2013-05-14):
你那个精度要达到多少啊?24位AD应该差不多了吧!选一款价格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D:
想用24位的AD的想法不错,但是温度的变化、电源的波动引都会影响精度啊?

网友E:
采样速率不要太高的话,24位的可以使用。

网友E:
价格应该就不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