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好不容易搞了个电路图出来,求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9-24):
自己第一次接触电路板,画了个电路原理图出来,不知道对不对,求各位帮忙分析下工作原理,哪个三级管先导通,为什么会导通,然后接下来怎么工作?还请看下我的电路图有没有画错!!!

网友A:
我的妈呀,纸还是破的,用protel画就是喽

网友B:
那是修改液,经典啊

网友C:
哥只能佩服你了

网友D:
想当年没有电脑的时候我是这么干的,不过现在..........楼主这个是电子镇流器电路吗?

网友D:
晕,刚才点发表回复没有反映,多点了几次居然几个同意的回复!

网友E:
在下实在是佩服啊啊啊 啊

网友F:
是电子镇流器电路,图中两个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好像反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P   经常有这种事

网友H(2012-10-26):
这么用心 鼓励下 哈哈

网友I:
鼓励一下,**啊

网友J:
同时通了吧

网友K:
感觉电路有点别扭,是根据印板图画的原理图吧,觉得三极管极性不对。

网友L:
就是普通荧光灯,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电烙铁,不过有几处错误,我有电脑了也是用笔画的,不会使用电子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