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2-09-24):
不知道怎么删帖,就直接把内容都删了吧。。。

网友A:
选择功率管要看加热功率,   基本公示P=U*I

网友B:
多大的电流,多高的电压?

网友C:
PID,AD采集温度,PWM或者直接IO控制3极管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详细的情况在一楼重新编辑了下,麻烦再给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三极管好像最大才700mA的电流,不知道能不能带动像电热毯里面加热的那种???加热电路电压应该是12V,单片机这边5V。。。

    我的想法是DS18B20采集温度,给PIC12C508A单片机,控制2N3904通断来作为加热电路的开关。。。就是不知道加热的那个选什么型号(具体规格),所以不确定3904能不能做为开关用。。。

   加热要求就是恒定在36度左右,能快速升温,我也不懂要选什么材料。。。

   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思路是用DS18B20采集温度,给PIC12C508A单片机,控制2N3904通断来作为加热电路的开关,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

  现在还不确定加热的那个用什么,所以不好选开关,加热要求就是36度左右,能快速升温的那种,我不懂这个啊。。。

网友D:
主要看你的功率了,要是功率大,3904肯定是不行的。那就换功率三极管或者MOSFET 或者IGBT等电力电子器件。总之,要快速加热,电流应该不会小,大致估算下开关器件的电压、电流及其他参数,再来选型·······

网友A:
给什么东西加热?,那个东西体积有多大?全功率时升温到36℃需要多长时间?,搞清楚这些才能答复

网友E:
楼上都很有耐心。

网友F(2012-12-14):
3904的功率肯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