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和Nand flash

楼主(2012-09-24):
手机上的存储方式一般是Nand flash+SDRAM,还有低端机直接用Nor Flash的

但是在看智能机配置的时候往往又是ROM+RAM的配置

请问ROM和Nand flash和Nor Flash是什么关系呢?Nor flash可不可以替代ROM

还是说Nor flash的存储空间本身就包含了ROM的部分?

网友A:
它们都是非易失性存储器,即使掉电,也能长久保持所存数据。

网友B:
ROM是只读存储器的意思,只能编程一次,不可修改。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网友D:
跟着楼上各位再学习下了啊

网友E:
高手真多,学习学习

网友F:
各自的特点都比较明显

网友G:
Nor flash不可以替代ROM

网友H:
论坛有个帖子讲解它们三者区别,讲解的很清楚,LZ可以搜一下

网友I:
2楼是共同点,3楼是不同点,找本数电书看看

网友J:
要详细了解它们的区别,还是要看数电书

网友K(2012-10-24):
高手真多啊,跟着一块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