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12-09-24):
要做一个车载系统,主机是车载电平24V供电,通过LM2596-5V输出5V给两个从机供电。主从之间相隔有30米左右,通过RS485通信,电路如下所示,那么主从要共地吗?要的话如何接?现在主给从供电是不是就是共地了?还有如何保护?是否需要光隔离,怎么隔离?
还有我用的普通4芯线连接,不带屏蔽的,不是双绞的,5V电源和485在一起,有问题吗?
车子电瓶应该是不接大地的吧?

网友A:
485应该是差分信号,可以不共地。这仅仅是针对起传输数据而言。
工控系统 最好加光电隔离。

网友B:
主从机共电源,就已经共地了;隔离问题:
1)有专门的485隔离器卖,原理是利用隔离线圈;

  隔离的目的是将电的联系变成光或磁的联系,以免发生高电压串烧两端的器件,所以:

2)如果要隔离,主从机就不能共电源,电源要相互独立。地线可以继续共。

3)如果一定要共电源,隔离就无效了。或者降低点要求,不隔离了。

网友C:
差分信号 不用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