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问题

楼主(2012-09-24):
如何使用JTAG信号访问dsp 2812内部的FLASH,存储器等设备啊?

网友A:
利用仿真器(例如510)和仿真器软件CCS以及与其配套的编程软件

网友B:
LZ你用的DSP芯片的开发环境是哪个,看这个开发环境能连接JTAG不。

能连接的话你就好在开发环境中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