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LPC2103为何不能下载程序到FLASH ?

楼主(2012-09-24):
如题:LPC2103.
IAR FOR ARM 环境。
可以配置下载到RAM中调试运行程序,但改为下载到FLASH中脱机运行时,IAR显示好像下载进去了,当时可以运行,但断电再上电好像没有程序一样.....

网友A:
楼主下载的RO地址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FLASH设置地址如下: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04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07FFF;

应该是对的,这是在LPC2103_FLASH.ICF文件中摘出来的...

楼主:
什么原因呢?
下载是用一个ICF文件配置的...

网友A:
楼主加个点灯的指示看看是否已经下载进行了。

楼主:
楼主加个点灯的指示看看是否已经下载进行了。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灯可以闪,但断电再上电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A:
把灯的程序放在最前面,汇编代码处,如果最前面都不行,那真的是一点代码都没进去了,要找一下下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