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PA学习很迷茫

楼主(2012-09-24):
本人菜鸟看了比较多的书,实践很少,有一块cyclone III的开发板,个人觉得很多东西只能做测试模块仿真,不能弄到开发板里验证,感觉到很多需要个MCU配合验证。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请牛人不吝赐教:)

网友A:
1,做FPGA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逻辑方向,和嵌入式方向。你需明确自己的方向。
逻辑方向:
1>FPGA结构
2>HDL
3>主流软件的使用
4>时序方面的知识
嵌入方向,不是很清楚,因为了解不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还想请问一下逻辑方向和嵌入式方向一般是做一些什么东西呢,您说的也都是理论方面的东西,我很想动手做东西,实践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呀?

网友B:
一直觉得FPGA很难

楼主:
呵呵,是很难哦,更难的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逻辑基本是自己写HDL,
嵌入式一般指里面用一类cpu的核如ARM,nios,powerPC,MB等

网友C:
一直觉得FPGA很难
引用 网友B:
不难

楼主:
哦,我想想往逻辑方面学习,不知道有什么号的实践方案呀

网友A:
先理论,在实践,然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FPGA不是单片机DSP类的cpu处理器件,FPGA对数字理论方面和FPGA结结构相关的知识要深入掌握学习。

网友D(2013-02-19):
做个点灯什么的先玩下嘛!再复杂的FPGA程序也是由基本的处理模块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关键是你的需求是什么

网友E:
只写写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