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CANFestival到c8051f5xx上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试着在c8051f5xx上去实现CANopen,CANFestival的协议栈,用KEIL的环境。底层写好之后,消除编译错误告警之后,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程序不能跳转

到main。

在startup.a51中如下这一句
                LJMP    ?C_START
对应的反汇编是 C:0xCFCD    02D00B   LJMP     C: D00B 这条自循环语句。程序跑到这条LJMP语句(用仿真器)跑飞了。为什么?
C:0xCFCD    02D00B   LJMP     C: D00B
C:0xCFD0    02C457   LJMP     main(C:C457)
C:0xCFD3    E4       CLR      A

其实跳转到main的语句就在自循环语句的下一句。为什么呢?是设置的问题还是?

keil中的设置如下:
Memory Model 和Code Rom 都是large模式
BL51 locate中设置Xdata:0x0000-0x0FFF

使用模拟器可以跳转到main,使用仿真器执行完跳转就跑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跑飞了。

Starup.a51 中设置如下
; <h>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  <q> XBPSTACK: Enable LARGE model reentrant stack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1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  <o> XBPSTACKTOP: End address of LARGE model stack <0x0-0xFFFF>
;      Set the top of the stack to the highest location.
XBPSTACKTOP     EQU     0x0FFF +1   ; default 0FFFFH+1
; </h>
;

网友A:
把模拟和仿真器时的D00B地址的内容都放出来看看

楼主:
刚才技术支持给我回电子邮件了,说是,我在startup.a51中 XBPSTACK  设置为1,XDATALEN设置为0X1000的缘故。
可是我的协议栈需要用仿真栈,XBPSTACK  必须设置,怎么办呢?。另外他给我加了如下几行代码:

STARTUP1:
                anl   PCA0MD, #NOT(040h)
                orl   VDM0CN , #080h
                orl   RSTSRC, #002h

IF IDATALEN <> 0

; <h>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  <q> XBPSTACK: Enable LARGE model reentrant stack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  <o> XBPSTACKTOP: End address of LARGE model stack <0x0-0xFFFF>
;      Set the top of the stack to the highest location.
XBPSTACKTOP     EQU     0x0FFF +1   ; default 0FFFFH+1
; </h>

另外
由于在外部ram存储大量的数据是否意味着我们也需要做如下修改?
XDATALEN        EQU     0x1000

网友A:
楼主设置XBPSTACK=1使在大模式下,所以使有外部RAM,那么外RAM的实践起始地址和容量是多少?是否为0x1000?如果  XDATALEN设置成0x1000。
楼主 XBPSTACKTOP 设置在多少? 0x0FFF +1?

楼主:
芯片的外部RAM的小为4k,内部flash为64k,所以我想把XBPSTACK=1, 外部RAM的地址是0-0x1000,所以我把XBPSTACKTOP 设置在0x1000 = 0xFF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