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铺铜,有的是网格,有的是实心。两种铜有何不同?

楼主(2012-09-25):
在PCB电路板上的地网络的铜,有的是网格的,有的是实心的。请教各位这两种铜的特性和各用在什么地方呢?

据说:

1、敷铜并且单点接地,用于防串扰、抗干扰,或仅为电源和地的走线;

2、较低频时,敷实心铜;

3、较高频时,敷网格铜。

还有PCB制造商建议我们,设计时大面积铺铜时候,最好用网格的,实心的在PCB过波峰焊时容易出现受热变形

网友A:
这样看什么板子了
高频覆网状铜可以隔离高频干扰信号
实铜相对普通板用的多一点,但是有的板子高温的时候,实心的铜皮容易鼓起包

网友B:
网孔主要用于释放回流焊时候基板释放出的气体,避免PCB鼓包,从电性能上看,实铜才是最好的。

网友C:
各有好处!

楼主:
1、较低频时,敷实心铜;

2、较高频时,敷网格铜。(高频覆网状铜可以隔离高频干扰信号)

3、还需要考虑工艺:设计时大面积铺铜时候,最好用网格的,实心的在PCB过波峰焊时容易出现受热变形,

   实铜相对普通板用的多一点,但是有的板子高温的时候,实心的铜皮容易鼓起包。

4、网孔主要用于释放回流焊时候基板释放出的气体,避免PCB鼓包,从电性能上看,实铜才是最好的。

疑问:

第二点和第四点是否有冲突?也就是2# 和 3#,对于网孔结合高频是否有冲突?

网友D:
小板铺铜,大板铺网格。高密度板的铺铜已经支离破碎,无所谓那种。总的我推荐铺网格。对此有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