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 BOR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2012-09-25):
MSP430工作电压为2.2-3.6V。
第一种情况:当我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低于1V时,快速上电到3.3V,单片机能后重新复位,正常显示程序
第二种情况:当我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低于1V时,慢慢的上升单片机工作电压(1V/20S),单片机无**常复位。
使用单片机内部默认的晶振跑程序,同样会出现上述问题。
我所用的复位方式为简单的RC电容方式。
感觉BOR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该款单片机BOR默认开启)?

网友A:
我怀疑, 单片机BOR 没有开启.
楼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建议使用外接复位芯片   这样比较可靠   你的情况很象BOR未工作   你查一查BOR是否开启   是否收到复位信号   强烈建议使用外部看门狗

楼主:
目前,我已经使用外部看门狗,后来咨询过TI的工程师,BOR能工作,只是我的测试方法对单片机太严酷了(电源上升速度太慢了)。

网友D:
= =   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