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et IN约束中valid怎么使用

楼主(2012-09-25):
在对FPGA输入管脚做offset约束时,我使用TIMEGRP "DATA" OFFSET = IN 2.35ns BEFORE  "PCLK"时就会有部分FPGA出现功能错误。但是增加了VALID后就都OK了,TIMEGRP "DATA" OFFSET = IN 2.35ns VALID 2ns BEFORE  "PCLK"。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之前看到的xilinx offset约束中VALID是可选的,有没有都可以。

网友A:
valid是指数据有较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理解为我的offset约束出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加VALID吗?

网友A:
见另一贴

网友B:
本来就是可选的。这个就是告诉数据在时钟上升沿2.35ns来了,并保持2ns的保持时间。
TIMEGRP "DATA" OFFSET = IN 2.35ns VALID 2ns BEFORE  "PCLK"

另外一个则没有,有效的这个就是告诉工具更多的信息。有更多的正确的信息,就能更正确的结果。

网友C:
没有使用过的,学习一下了!

网友D:
6楼猴哥又给做出来贡献,哈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猴哥啊!有了您的指点,我们才能进步的更快啊!

网友B:
6楼猴哥又给做出来贡献,哈哈,感谢!
引用 网友D:

必须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谢谢猴哥啊!有了您的指点,我们才能进步的更快啊!
引用 楼主:

感觉我像毛主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