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25):
电视只有指示灯是亮的,开不了机,不能正常使用,电视上的按键和摇控器都不能开机,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帮帮帮! 谢谢

网友A:
折了,电阻问题

网友B:
虽然电源指示灯亮了, 但是还是要查, 第一关, 电源是否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