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的两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5):
大圆圈 产生正负电源,把9V分成+4.5与-4.5供给运放
正弦波由RC振荡,104与31.8K

网友B:
(1)大圆圈的电路起什么作用?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吗?
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只是吧7809的输出一分为二,把9V电压分为两个4.5V。电路设计者想当然的以为用功率放大电路形式会降低电源交流输出内阻而直流功耗又不大。其实这个想法是徒劳的。2N5551、2N5401不过相当两枚电阻。反而没有电阻分压简单、可靠。

(2)小圆圈的电路的正弦波,怎样产生的?
IUA运放和其外围元件构成典型的文氏电桥正弦波振荡电路。有关文氏振荡器的**网上多得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第一点不敢苟同。
2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基准源,根据戴维南等效,其输出阻抗为2个电阻并联。其输出阻抗直接影响后面的电路。

网友C:
像这种小电流的情况下,电阻分压后用运放跟随做基准会比较好

网友D:
无非是做个基准源,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电阻分压法。

网友E:
大圆里面,不是基准源,它需要做供电的(相当于双电源电路中的地),这个电路蛮好的,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完全可以使用。一般这个电源要求电流又比较小的话,可以用电阻1/2分压后加跟随。
这个设计中没有这么设计,可能是电流要求比较大,或者能省一个OP.

网友E:
图中的小圆前面的运放电路就是个振荡电路。

网友F:
2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基准源,其输出阻抗为2个电阻并联。电率大啊。

网友G:
(1)大圆圈的电路起什么作用?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吗?
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只是吧7809的输出一分为二,把9V电压分为两个4.5V。电路设计者想当然的以为用功率放大电路形式会降低电源交流输出内阻而直流功耗又不大。 ...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想法是徒劳的。2N5551、2N5401不过相当两枚电阻。

这个不一定吧。的确可以调整到减小电源内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