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模拟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5):
我猜应该是配合104电容,对电源进行启动冲击的保护吧。

网友B:
大圆圈是恒流源,给822的电容恒流充放电,形成三角波。

网友C:
大圆圈的电路的作用是给电容822提供恒流充电、放电。因此,电容822两端的电压线性增加或减少。否则,电容电压指数增加或减少。故,小圆圈的E点可以输出线性很好的三角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