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开关量信号采集想用串行传输,用什么方式合适?

楼主(2012-09-25):
系统有16路开关量信号,需要实时传输1M左右速度,是用单片合适,还是用FPGA实现好?使用232串口协议还是,自己简单串并好?要求系统可靠。请做个的给个经验。

楼主:
能否具体说说,协议怎么定,始终同步怎么办?

网友A:
用FPGA好!协议想怎么定就怎么定!FPGA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定义协议!

网友B:
系统有16路开关量信号,需要实时传输1M左右速度,是用单片合适,还是用FPGA实现好?使用232串口协议还是,自己简单串并好?要求系统可靠。请做个的给个经验。 ...
引用 楼主:
FPGA贵点。

网友C:
有16路开关量信号,需要实时传输1M左右速度,单片机也是可行的, 只是 8位机估计承受不了了.
换高性能的 32 机, 还是应付得了的.
使用232串口协议?  那肯定不行了, 232 根本达不到那么高的数据传输率了.

网友B:
有16路开关量信号,需要实时传输1M左右速度,单片机也是可行的, 只是 8位机估计承受不了了.
换高性能的 32 机, 还是应付得了的.
使用232串口协议?  那肯定不行了, 232 根本达不到那么高的数据传输率了. ...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232我感觉也不行。FPGA的方案那个有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