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寄存器没有用

楼主(2012-09-25):
置位复位寄存器和复位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啊?
个人认为stm32中的复位寄存器没有用,只要有置位复位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觉得是每个cpu周期,采样,这两个设置寄存器。

这两个设置寄存器,中,1的存在生命周期,只有一个cpu周期

网友B:
这个还是有点作用的,有些时候还是要还原复位的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复位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恢复到默认的值的话,为什么要在设置ADC寄存器以后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