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讲讲原理

楼主(2012-09-25):
(无正文)

网友A:
持续5S是有C1存在

网友B:
简单说Q1负责延迟,Q2负责振荡,Q3负责驱动,L1用于电感升压,但是我没看懂C3拿来做什么,滤波应该是往GND上接啊,另外R6和C1明显是延迟用,但是没找到他的回路。楼主,SN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你没画出来??

网友C:
Q1可以理解为Q2发射极与R1之间的开关。
1.  按下SW1一定时间后,C1充电完成,Q1导通。
2.  Q2、Q3组成两级共射放大级的电容分压反馈的LC谐振振荡器振荡LED1点亮。其中L= L1; C= C3//(C2串联C4)。C3完全可以不用。
3. 如果SW1按住不放,Q1总是导通,Q2、Q3组成的振荡器总是振荡LED点亮不会熄灭。
4.  SW1按下一定时间放开后,由于R6//(R2串联Q1输入电阻)较大,C1充电电压并不会马上消失,但随着C1不断放电,电压不断降低,最终Q1截止关断Q1发射极电流通路。Q2\Q3振荡器停止振荡。LED1熄灭。

网友D:
看不懂啊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VCC经L1到LED在到地LED不是始终都亮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5V的电压怎么亮啊

网友G:
Q1不会导通啊。按下开关后。也是接地的啊。

网友H:
Q1不会导通啊。按下开关后。也是接地的啊。
引用 网友G:

Q1是PNP管呀!

网友I:
回复 网友G:
Q1是PNP管呀!!!!接地当然导通了。接VCC就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