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请教1个问题,开发板的RTC晶振那里,C3和C4电容,怎么有1个没有焊上去,但工作还是正常的啊?

网友A:
32k晶振,如果板上的分布电容比较大[PCB线较长],有时候即使输入、输出的2个电容没有焊,也是可以起振的,只是频率会偏高。

网友B:
STM32的RTC对外部晶振要求比较高(负载电容6Pf),

楼主(2013-01-14):
感谢楼上的两位,事实也如楼上的所说,结贴给分,感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