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2.768K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9-25):
自己的板子32.768k晶振老是不起振,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应该只是起振慢点,不会没起振吧

网友C:
你使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外部晶振的话好好检查是不是没有焊接好,或者是电容没有选好;内部晶振的话,你通过调试器调试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起震。

网友D:
把外接的两个20P电容换一下容量试一下

网友E:
使用官方推荐的晶体和负载电容是合适的选择.
比如STM32  32.768 官方推荐是使用6P负载电容晶体

网友F:
不知楼主用的是否是stm32f051

网友G:
stm32f051;P

网友B:
再换换别的晶振吧

网友H:
晶振的相关讨论贴这里已经很多了,LZ可以搜一下

另外,ST有个AN2867,专门讲述了晶振的设计,可以供LZ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经过大家的提点和一些资料的查询,了解了。设计缺陷。结贴给分,感谢大家,感谢21,每次上来都能有所收获。

网友I:
是啊,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碰过壁。学习了

网友J:
楼主可以搜一下,论坛里有很多与晶振不起振相关的讨论贴

网友K:
晶振的相关讨论贴这里已经很多了,LZ可以搜一下

另外,ST有个AN2867,专门讲述了晶振的设计,可以供LZ参考
引用 网友H:

LZ在论坛里搜搜吧,这类帖子很多

网友I: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很多,包括自身品质原因,也包括电路的设计、匹配等因素.这种问题经常会遇到的。

网友L:
1. 配置RTC
2. 晶振的负载电容不能大于20pF

网友M:
32.768k的,你应该是用在时钟芯片上的吧?引脚两边的电容不要一样,一般用22p,一边用33,51,100p都行,最好把电容的外壳接地,可以防止干扰。之前做过数电课程设计,用过这晶振。

网友N(2013-06-06):
有源晶振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O(2014-03-18):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P:
负载电容,负载电阻

网友Q(2016-05-16):
圆柱形的,常用有3*8,DT-38,DT-26,2*6等,2*6是指 直径*高度;

还有贴片的,如:MC-146,DST1610很小很小,用于智能穿戴。

还有用于工控的:DMX-26S,耐高温。

还有用于汽车电子仪表。

32.768这颗料很神奇,很多地方,研发工程师都选用。而且,有时候,选型不准。把用于汽车电子的,用在普通消费类电子上,是一种浪费。

需要高可靠性的地方,很多研发工程师,选用的,又是消费类标准的。

有些需要体积尺寸很少的PCB上,选用的物料又不太适合。

有些需要SMT自动贴片的,选用的确实直插的,搞得贴片工序叫苦连天、而且,工人手工焊接的话,费时费力,有品质隐患。

用好选型好32.768,还是需要仔细专业专注琢磨的。

很多工程师,发现晶振不起振。

这不是个小问题,晶振不起振,电路板就是一块废板。晶振在电路中的作用,仅次于MCU。MCU是人的大脑的话,晶振就是人的心脏。

在假设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其他电子物料,晶振不起振,一般是PF匹配的问题。

反之,是晶振的焊接的问题。

也有晶振本身的品质问题。

还有晶振的其他驱动功率、Q值等等。当然,外围的其他电子物料,也必须是好的。

网友R(2016-09-11):
并联一个 10M电阻就行.........几天前我也有这问题, 用的是普通12.5PF的32768 2*6晶振, 电容22PF.....并了10M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