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交流功率

楼主(2012-09-25):
平时喜欢做功放音响啥的玩
有人说家用10W就够,有人说要100W
突发奇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功放工作的功率,
比如我放普通音乐开到一个我觉得刚好或者很吵的音量,量一下音箱上消耗的功率
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呢
另外再测一下功放机消耗的功率,顺便算一下效率,呵呵
方法尽量简单,功率测算出的值误差在5%以内就可以了,只是做参考
比如只用万用表就可以吗?音箱阻抗已知,但是否会变(肯定是非纯电阻特性)
或者单片机采样电流电压?

网友A:
从理论上讲, 测量功率并不难. 测量出电压 u*u/R  就算出来了. 有 U 和 R 就可以了.
但是音响的阻抗跟频率是有关的, 也不是纯电阻, 所以还有无功功率在里面
另外, 这个U 是个有效值, 是各个频率分量的合成.也不容易测出来, 万用表有交流档, 行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它是测量的平均值,根据换算关系而得来的. 只对正弦波电压有效.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功率插座,测试一下输入功率。
由于没有存储,因此输出功率是小于输入功率的,假定一个效率(比如50%),可以粗略估算输出功率。

如果是想通过测试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求效率,那可以用功率表。我的如下供参考:

测试时需要一定频率的正弦波,如果用音乐,那功率随时都是变化的。
一般的万用表都不具备功率测试功能,但可以用阻性假负载,测试得到交流电压就可计算出输出功率。

网友C:
简易的方法是直接在市场上面买一个带峰值保持功能的真有效值功率表就可以了

网友D:
功率分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按你的要求应是测有功功率,可以直接测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因为功放的话,大部分能量都输出到喇叭上。

网友:
建议你还是就测下视在功率把,电压乘电流搞定。

如果你非要知道有功功率的话那么你还是去买个有功功率表把。当然如果你能把功率因素给弄出来你就不用买了,自己动手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3-25):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F:
买个插座表吧

网友G:
IT-3010:
1)电流、电压、功率检测;
2)电度累计计量,到9999自动清零;
3)10A电流,承受功率2200W;
4)电流、电压、功率、电度3s轮显;
5)计量精度±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