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三极管输出曲线滴问题

楼主(2012-09-25):
困惑有一阵了,求解,十分感谢

网友A:
提示楼主,说清楚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是什么含义,在什么条件下使用,你讨论的两个东西不是一样的东东,所以把自己搅浑了。

楼主:
今天上午突然想到的,不明白了,请教!~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在工作在饱和区,CE端电压越大,则IC电流越大,我假设PNP和NPN管子的负载和特性曲线完全是一致的。这么说行不?

网友B:
不用困惑,它要同时满足伏安特性以及电路参数两个规定,就像方程的两边中间画个等号

网友C:
NPN、PNP是对称的,不是饱和压降、ICC不同的原因。
原因在于左图的Ib更大,右图的Ib小所以就有了ICC小反而饱和压降大。

至于为什么Ib不一样,就算你不懂二者电路结构的不同也不要紧,很简单的计算就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迷糊了,能再详细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发帖限制,那个Ib左边大右边小我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小电流大压降还是没想明白。呵呵

楼主:
知道了,这个思维啊,彻底混乱了,十分感谢前面几位的解答。呵呵

网友D:
哦? 啥意思?

网友E:
肯定是静态工作点不同呗,不在同一条曲线上啊!考虑下I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