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 仿真stm8 存储数据丢失

楼主(2012-09-25):
st-link 仿真stm8 103F3 里面的EEPRom 存储的数据丢失,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问题说得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 stm8f103F3 里面的EEPRom 存储的数据会丢失 ?

网友B:
你有进中断写EEPROM?然后没写完所有数据就把中断关了,所以会丢失吧

楼主:
是这样,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面,单片机运行正常,里面存的参数断电也不丢失。用st-link 重新写程序也不丢失,但用st-link  仿真运行后,再取消仿真,用485通讯,读单片机里面的参数,就都成0了,

楼主:
感觉像是仿真时,把里面的eeprom区给擦除了,

网友A:
是这样,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面,单片机运行正常,里面存的参数断电也不丢失。用st-link 重新写程序也不丢失,但用st-link  仿真运行后,再取消仿真,用485通讯,读单片机里面的参数,就都成0了, ...
引用 楼主:

需要明确:参数写到stm8s103F3的哪个区域?
代码区[0x8000开始]还是数据区[0x4000开始] ?

参数写到代码区[0x8000开始],发生意外时,感觉存在丢失的可能性大点。

另外,可以直接用ST提供的STVP软件来读stm8里面的代码/参数, 包括代码区[0x8000开始]和数据区[0x4000开始]

楼主:
参数写到0x4010开始的,在数据区呀

楼主:
调的 void E2_WriteMem(u8 addr, u8 val)写的程序

楼主:
调的 void E2_WriteMem(u8 addr, u8 val)写的参数,读用的u8 E2_ReadMem(u8 addr),不知道跟库函数有没有关系,我感觉没太多关系,

网友C:
我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是自己写的函数,没有用库函数

楼主:
好像看的人比较多,回答的比较少呀,我感觉跟仿真器有关呀,你用的是st-link仿真器吗?

网友A:
好像看的人比较多,回答的比较少呀,我感觉跟仿真器有关呀,你用的是st-link仿真器吗?
引用 楼主:

跟仿真器应该没关系,因为STM8通常只能用st-link仿真器调试。

楼主:
不行自己写一下读写函数看看吧,唉,老长时间了,这问题,一直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