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把编译好的程序写入STM32中?

楼主(2012-09-25):
如何把编译好的程序写入STM32中?

网友A:
用ST-LINK下载啊

网友B:
可以通过调试接口和调试工具进行下载,也可以通过下载器下载啊

楼主(2012-12-02):
谢谢朋友们了,通过大家的提醒和这阵子的学习,我知道了把写好的程序编译之后,通过专用的工具——下载线、编程器或者JTAG接口线等等——和专用的烧写软件把程序写入单片机。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