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输入怎么输出0v和5v?

楼主(2012-09-25):
各位,请问0-10v输入,怎么才能0-5v输入,使输出为0;5-10v输入,使输出为5v?谢谢了!

网友A:
比较器可以吗!

网友B:
俩相同电阻串连,从中间抽头输出。

网友C:
用比较器in+输入0-10V信号。in-接参考5V基准电压。比较器12V供电。比较器输出串联一个电阻,然后用5V稳压管钳位输出。

网友D:
电阻分压

网友E:
做个比较器吧,应该可以

网友E:
做个比较器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比较器,精度不高的话,也可用一稳压管

网友G(2012-12-06):
要隔离输入的话可以用一个变送器

网友H:
比较器可以

网友I:
当然用比较器了

网友J:
正反馈比较器 就可以哦

网友:
比较器会行,,

网友K:
用运放做一个0.5倍的放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