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输入怎么输出0v和5v?

楼主(2012-09-25):
(无正文)

网友A:
小于5V输出0V,比较简单,用电阻分压控制开关管来切断或使能输出就可以
大于5V输出5V简单点可以用LDO,但一般LDO都有自身的压降,所以有一段其实只能输出4点几V,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系统要求

网友B:
比较器输出

网友C:
推荐用电压比较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