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输入怎么输出0v和5v?

楼主(2012-09-25):
各位,请问0-10v输入,怎么才能0-5v输入,使输出为0;5-10v输入,使输出为5v?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用比较器即可。不知输出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B:
直接使用一个运放也可以了关键点在5V这个中间的位置需要做迟滞回线,要不然会有抖动。

网友C(2013-01-21):
用同相比例运放电路,放大倍数为0.5

网友D:
用OP07制作一个放大0.5倍的线性放大器即可。

网友E:
不能用放大器,使用比较器要。

网友F:
很明显 比较器啊

网友G(2013-02-26):
两电阻衰减,加运放

网友H:
同意楼上。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网友I:
滞回比较器

网友J:
看不出难度在那里

网友K:
施密特比较器,看楼主要求这个应该不难,除非楼主想5v电压的时候也要求精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