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耐压值的选择

楼主(2012-09-25):
请问一般电解电容和钽电容的耐压值如何选择最合适?比如3.3V的电压,耐压值一般选多少呢?

网友A:
电容的耐压是根据电路的电压来的,一般考虑到感性负载带来的瞬间高压,需要取耐压值相对高于电路电压的电容
比方说你3.3V电路电压,你可以去耐压10V的电容。
而你说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他们材料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频率特性有所不一样,一般的用电解电容,比较便宜,考虑到相对要求高点的场合,需要频率特性和稳定性比较好就用钽电容

楼主:
如果3.3V的电压,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我选10V的,钽电容的耐压值我也选10V的,是否合适?工程上大于3倍的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你什么场合,不一定非要钽电容,选几个合适容量的即可

楼主:
好的,对于3.3V的电压,我就选10V的耐压值了,主要10V的耐压值封装小些。谢谢F兄啊!

网友B:
好的,对于3.3V的电压,我就选10V的耐压值了,主要10V的耐压值封装小些。谢谢F兄啊!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兄弟水平如何?

楼主:
都是高手!

网友C(2014-03-06):
我選擇一般是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