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基于STM32的一个系统

楼主(2012-09-25):
2.1 功能要求
l采用CONTEX-M3 STM32F103VC芯片(支持ISO7816);
l彩色2.4寸液晶;
l20+1个键盘按键(12个数字键,4个方向键,确认取消键,2个功能键,开机键);
l接触式IC卡(设计上考虑,可扩展);
lRFID非接触卡13.56M(RC522);
l蜂鸣器
lSIM卡(座保留);
lPSAM卡2个;
lTF卡(与PSAM2共用位置);
lGPRS(SIM900A,设计上考虑,可扩展);
电池供电,充电管理;

原理图我们基本做完,参照了某开发板,有基本的代码可参照。

你要你要做的:
1、校正原理图(可与我们工程师讨论);
2、画PCB;
3、调试各个部分的驱动程序(裸奔);

要求要求您熟悉stm32开发,老手,时间大概一个月。
开发完成提供原理图,pcb,源代码。
如果工作一两年的新手,可以考虑过来全职。

公司名称:北京大道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da-dao.comwww.study-kit.com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QQ:18525046,或者发我QQ邮箱

网友A:
我要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涛哥你把这个给我做就可以放一万个心了~:lol

网友B:
你都要外包项目了呀?

网友B:
我大胆猜测一下你的项目要求,应该是要做一个网站上介绍类似的手持机,需要完整的一套菜单,管理各处硬件,随便还需要文件系统,一套联网数传机制。
很老的手一般做类似项目,太累。
我初步预计你的这个项目需要三个月,初具成效,能较为稳定测试。
第一个月双发就功能要求沟通很长时间,尤其是菜单里的一些细节,然后硬件规划,较为顺利2周完成,制作线路板,同时规划软件结构,熟悉相关硬件驱动,进一步沟通功能需求,板子回来顺利的话没有问题,硬件调通驱动完成,第一个月基本结束。
第二个月按照菜单要求一步一步的进行,期间设计联网数据传输,TF卡存储,工作机制,顺利的话2周后,基本都写完了,关键的来了,就是双方配合测试,一来二往,这个月结束了。
第三个月处理软件BUG,或者硬件上的错误,比如结构问题等等。
尤其是类似的系统性较强的,建议找个设计公司做,一来人多快些,二来也有保障些。
刚刚搞了一个STM32做的温湿度记录仪,总结一句,时间不要催太紧,要不大家都难受。
如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楼主:
不需要搞后的程序,这个我们会做,你只做底层即可。
我们最近实在太忙,否则原理图画完,pcb也很快就可以完成,关键是调试要费时间,精力不够。

网友C:
要么包给外面的公司做,要么自己招人做,找兼职做,不靠谱的

网友D:
呵呵,做硬件的不擅长搞软件,写软件的不想碰硬件,你这外包的东东可能要放点血,让有经验的,有时间的工程师帮你细心整比较合适。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意思呀?

网友E:
这个应该就是掌机(POS机),我之前也做过,不过用的是飞思卡尔的ARM9做的,STM32做底层应该简单些,可惜我不会做底层,硬件方面一定要注意功耗方面,这个很难一版搞定的。
我们做的时候在每个器件电压进线加上0Ω的0603电阻,作为功耗测试用,等功耗部分问题解决了再做第二版,所以说,你那个要求一个月完成的时间对于个人来说是比较短,如果是专业做外包的另当别论。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不是软硬件都搞吗?

网友G:
好地方啊,可惜我只会51的,stm32没经验啊

楼主:
要么包给外面的公司做,要么自己招人做,找兼职做,不靠谱的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有人做的,只是没有时间。

网友H:
这个东西没啥难度啊,不过东西比较多,尤其是那些扩展的,要把功能都做全了,一个月难度很大。不过要是全职的人,一个月搞定不难。兼职的很难每天保证四个小时投入这个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