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中断计数好,还是捕获的方法好?

楼主(2012-09-25):
求指导,我需要测试一个连续的脉冲,脉冲间隔 从无脉冲 到 间隔10mS 都有可能,请大家发表意见使用中断计数好啊,还是用捕获的方法好啊?

网友A:
个人觉得用捕获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B:
感觉差别不大

楼主:
但是捕获的方法,如果遇到间隔超长的脉冲,如何是好?

楼主:
如何记录脉冲间的长度呢?(或者说两个脉冲间的系统时钟个数

网友B:
开定时器测时间,再开个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