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中添加无后缀文件呢

楼主(2012-09-25):
别人的程序如下:
static const uint8 iuinst1[] = {
#include "Firmware/iuinst1"
};
static const uint8 iuinst2[] = {
#include "Firmware/iuinst2"
};

Firmware/iuinst1  、Firmware/iuinst2这2个无后缀文件有,但如何添加到KEIL uVision 4项目中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规范的文件后缀呢, 文件后缀就是用来说明文件类型的哦.
考验和测试编译器的 BUG 吗?
适应和用好编译器, 可比跟编译器 "挑刺" 有意义的多.

楼主:
这是别人的程序,我想拿过了直接应用

楼主:
uinst1 里面是纯数据,Include Paths里面也添加路径进去了

网友B(2013-02-18):
引用 楼主:
uinst1 里面是纯数据,Include Paths里面也添加路径进去了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编译的时候需要载入外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