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VBA引脚直接接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2-09-25):
STM32的VBAT引脚直接接电池行吗?不串二极管,也不通过二极管接VDD。

网友A:
没问题,接吧

楼主:
虽然原子的开发板接了二极管,但我看STM官方开发板是直接通过跳线接到电池了。

楼主:
这是原子的这部分,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
这样的话。。主要是通电的时候不用电池的电,,这样电池应该会耐用更多

网友B:
这样的话,主要应该是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C:
防止3.3v直接反灌给电池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那个3V3多余了吧

网友D:
可以直接接电池的,如果如图上所示,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E:
D2是防止3.3V给电池充电(电池不是可充的).
D1是防止断电后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这样的话电池很快就用完了.只给VBAT引脚供电.

网友F(2013-10-29):
可不可以直接接3.3V电压 不加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