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两个定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25):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和#defined unsigned char BYTE;有什么区别?

网友A:
typedef 较好,
因#defined  只作简单的字符替换.

网友B:
#defined unsigned char BYTE;这样写是错误的, 应该是

#defined  BYTE  unsigned char   // 后面也不能带;

网友C:
typedef 是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型
#defined 是宏定义,只是字符替

网友D:
后一种写法有问题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不过第二行应该是#define吧

网友F:
一个是新的数据类型,一个事宏替换,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