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初学者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8路电压采样?

楼主(2012-09-25):
初学者请教:用STM8s103k做多路电压采样,需要8路,可是单片机只有4路模拟量输入,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8路电压采样?

网友A:
我的处女回帖就给你了。。。如果你速度或者说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切换采集~~4路就够用了。。
或者说,你再加几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