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和stm8l主要差别是什么?

楼主(2012-09-25):
stm8s和stm8l主要差别是什么?

网友A:
stm8s和stm8l
5V电源 :3V电源
功耗较高 :功耗较低
价钱便宜 :价钱稍高

网友B:
STM8L的资源更多有DA功能很多功能接近STM32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主要差异还是在功耗上面

网友D:
我觉得主要差异还是在功耗和速度上面吧

网友E:
还是功耗吧,细节差异也挺多,固件库还不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