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模式计数器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现在使用TIM4 CH1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用的是输入捕获模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计数到255就自己溢出了~~而且能计数的频率好小啊,也就几百HZ。新手啊~~请各位大侠们指教一下,而且该怎么提高计数频率呢?

下面是配置代码
void TIM4_Configuration()
{
  /********TIM3 GPIO与RCC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PB6 TIM4_CH1 RC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TIM4的GPIO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使能TIM4 CH1时钟  板子上铀为TIM4 CH1

/*TIM4 CH1  PB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最高频率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3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次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指定的IRQ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按照以上参数初始化中断

/********TIM4 基础设置*************/
  TIM_DeInit(TIM4);   // 设置为缺省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  // 计数器自动装载值  计数到65536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00; //  预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定时器时钟分频比为1  APB1出来最大36MHZ  TIM3则为36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器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 基础配置初始化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2,TIM_TS_ETRF);    //设置为外部ETR时钟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4,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Rising,0);  //设置为外部时钟模式1 TI

  /* input capture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INPUT CAPTURE 用CH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
// TIM_Cmd(TIM4, ENABLE);
  /* Enable the CC1 Interrupt Request */

  TIM_SetCounter(TIM4, 0);      // 初始化Timer的计数器初始值为0;
  TIM_Cmd(TIM4, 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ENABLE);  // 打开捕获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中断时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 清楚中断待处理位
    Count_U = TIM_GetCapture1(TIM4);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 // DS3

Date_Display(0x80,0x80,Count_U);  //128 128

网友A:
呵呵, 又来一个让人改程序的.
建议楼主啊, 还是自己利用好调速器来 DEBUG.
作为程序员, 写代码是本事, DEBUG 更是非掌握不可的基本功

网友B:
还是要自己慢慢调试,程序员必备的素质

楼主:
呵呵, 又来一个让人改程序的.
建议楼主啊, 还是自己利用好调速器来 DEBUG.
作为程序员, 写代码是本事, DEBUG 更是非掌握不可的基本功
引用 网友A:
:( 大家不要鄙视我呀~~好自卑啊啊啊~那该怎么知道自己的程序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C(2013-04-02):
正准备用STM32F4干工程,按以往用LM3S的经验可能是设置不合理(注意不是设置错误哈),既然是向上累加计数,自动装载值应该为0x0000(反过来就应该是自动装载值为0xFFFF,向下递减计数),设置合理了应该成循环计数器(LM3S是可以循环计数的,相信STM32也能)

网友D:
程序猿要学会自己调程序,虽然偶也是菜鸟一枚

网友E(2014-03-06):
表示来学习的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学会自己调试。 PS;时基的配置会决定你能测量的输入脉冲的范围

网友G: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4,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Rising,0);  //设置为外部时钟模式1 TI
这句是干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