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好奇怪啊,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2-09-25):
手工画的,电路没错,只是,看不懂工作原理~:(
  哪个朋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了解下节能灯的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它可以在输出端得到较高的交变电压
典型的节能灯电路与这个有较大区别。若是应用于低电压荧光灯倒是可行,但不一定能规范符合灯管要求

网友C(2012-12-13):
好像是一个升压电路来着。利用变压器做正反馈的。

网友D:
C3好象是电解电容不?

网友E:
应该是推挽输出的吧?

网友F:
液晶电视背光电路就采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3好象是电解电容不?

网友G(2013-04-01):
逆变电路

网友H:
我记得我刚学电子的时候就是学这种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