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接几M的晶振合适?

楼主(2012-09-25):
(无正文)

楼主:
真心求助啊

网友A:
我用的都是30M的呢,呵呵

网友B:
30MHZ较合适,

网友C:
一般用30MHZ的
支持20~35MHZ的晶振(X1/X2)
4~150MHZ的oscillator(XCLKIN 或X1 pin)

网友D:
用的都是30M

网友E:
TMS320F28335时钟电路设计:
TMS320F28335 芯片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时钟产生方案 利用电路板上的内部振荡器或者利用外部时钟 基本外部输入的时钟频率是在 20~35MHz 范围内 芯片上的时钟锁相环 PLL可以来倍频输入的时钟频率 最大倍频达到芯片的最大工作频率 150MHz,TMS320F28335 芯片的内部振荡电路能够把晶振和 X1 X2 引脚直接相连 X1 引脚通常是数字参考电压 VDD,X2 引脚是内部振荡的输出 如果引脚 X2 不用 必须悬空, 采用的是内部振荡器时一般 在 X1 和 X2 之间连接一个 30MHz 的石英晶体 系统通过编程选择 5 倍频的 PLL 功能 可实现 F28335的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网友F:
我也常用30M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
我买的开发板上用的是3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