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深度的电路,谁能算出电感电流及输出电压?

楼主:
请看图片,既然点了进来,请看完聚述

我觉得电路要平衡,电感充电与放电要相等,即图中阴影部分,所以就得到这样,表达式有笔误,在sin前加上Ui

电感输入电压是半波的,当输入电压大于Uo,对电感充电,小于Uo,电感放电

我的意思是电感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并不是平均值)
这个输出电压肯定与负载电阻有关的了,因为负载越重的话电感充电时间会加长而放电时间会减小,输出电压就会下降
而你说二极管并不是整个周期导通也是不对的,当电压几低都好,除非电感的储能已经为0,否则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而产生电压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2012-09-25):
串个小电阻

楼主:
我想要的是理论计算值

网友A:
把L看成LS,C看成1/CS,然后很好算了

楼主:
激励怎么算呢?

网友B:
如果是向求解任意RLC条件下的通用表达式,那么,可以告诉你,没有解析形式的表达式。

网友C:
Vout = 16.97V;
I = 169.7mA;

楼主:
我觉得电路要平衡,电感充电与放电要相等,即图中阴影部分,所以就得到这样,表达式有笔误,在sin前加上Ui

网友B:
很遗憾,上面的答案是错误的,因为输入电压肯定不是全波波形

楼主:
电感输入电压是半波的,当输入电压大于Uo,对电感充电,小于Uo,电感放电
但你说错误,能说说你的看法么?

网友B:
如果按照你的算法,电路的电压(全波)和电流波形(全波电压减去平均值后再电感两端形成的电流)就是确定的了,整个电路的功率可以算出来,那么这个功率和负载电阻阻值无关……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当二极管导通时刻,电感左边的电压等于此时刻全波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但二极管并不是在整个全波周期内导通,当全波电压在零点附近时,因为电压较低,所以二极管没有导通,电感两端没有电流流过,所以电感左端电压等于右端电容正极的电压,而右端电压是RC指数放电的波形。

楼主:
你的说法我不同意
我的意思是电感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并不是平均值)
这个输出电压肯定与负载电阻有关的了,因为负载越重的话电感充电时间会加长而放电时间会减小,输出电压就会下降
而你说二极管并不是整个周期导通也是不对的,当电压几低都好,除非电感的储能已经为0,否则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而产生电压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D:
有个经典例子,电流下降为0V,到底还能不能继续感应出来相反地电压出来?

网友D:
晕死,0A,孙守打出来0V~~

网友E:
有点困了,先留个记号,抽空再过来
2. LC低通分析
3.充放电及时间常数,如何抬升电压
4,四个二极管为什么只有在不到二分之一周期内导通,其他时间均截止(以Ut 2pi为周期的)

网友B: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么简单的电路,搭出来实测一把,就能验证各位的推理,或者在仿真软件中运行一下,结果立即明了。 当输出负载电阻非常大,近乎空载时,输出电压是Vmax*1.414,这个特例就否定了上面傅里叶分析得出的10*2/Pi 的结论。 抛开一楼电路中参数的特殊性(10H电感比较难得),就一般性而言,电感确有可能存在电流、di/dt都为0的条件,此时电感两端没有压降,整流二极管也不能导通,因此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必定不是全波波形。 这个话题如果放到电源板块的话,基本上就是个常识性的问题,搞开关电源的人都知道输入端谐波电流是怎么产生的,该怎么去进行功率因数校正或者谐波抑制。
    下面就是PSPICE仿真的结果,电感取1mH和100mH两种情况,电感在160mH以上,才能近似认为整流之后,在电感左端出现的是全波电压。
     提醒各位有实践精神的朋友,上述电感是指理想的线性电感,当你实际搭建电路时,采用了铁心电感,那么就可能存在饱和的问题,此时波形分析将更加复杂。

楼主:
你还贴仿真呢,这年头会个仿真就很了不起了?这个电路我早就仿真过,按我的参数,输出电压是10V左右,纹波电压几十mV。电感左边最低会有负1.4伏。

    但叫你用纸笔算出来你算的出么?这不是常识性问题么?你以为知道PFC,知道同步整流,知道零电压开关拓扑就很牛了?你以为万丈高楼盖出来的就很了不起,忽视细节跟基础的话充其量也只是豆腐工程,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另外,10H电感是我给出的条件,你取个1mH什么意思?人家开关电源电感取1mH你丫的不拿1uH的去仿真?还负载电阻非常大,近乎空载时,你没看到负载电阻100欧么?

    你想过我取10H是为什么没有?你不觉得100Hz频率取1mH很没脑吗?你取1mH时为什么不把电源频率取50KHz。你想过负载100欧是为什么吗?谁不知道没负载电容充电后电能无处释放两端电压基本等于电源峰值?
    最后我其实是觉得这个电路跟boost拓朴十分相似,所以才发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