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BLAC,PMSM的区别

楼主(2012-09-25):
BLDC, BLAC,PMSM的有啥区别

楼主:
有人用C2000做这电机控制吗?

网友A:
BLDC: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M)的诞生,克服了有刷直流电机的   先天性缺陷,以电子换向器取代了机械换向器,所以无刷直流电机既具有直流电机良好的调速   性能等特点,又具有交流电机结构简单、无换向火花、运行可靠和易于维护等优点。
BLAC:是永磁无刷交流电机,它是由铜线圈缠绕着钢铁,产生磁场带动转子!交流电机的永磁用的是闺钢片!而且线圈在旁边.直流电机的线圈在转子上面!旁边是磁。
PMSM:永磁同步电机(PMSM)或BLAC
无刷电机与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
     永磁同步电机有变频器供电形式实现变速和自控式实现变速的两种。   ‍‍
     自控式调速永磁同步电机有正弦波控制的和方波控制的两种,其中方波控制的就是平常经常讲的无刷直流电机。它在结构上与正弦波永磁电机略有不同,绕组采用集中整距绕组,目的是让其反电势成矩形波,电流是三相交变的矩形波,看上去就像直流电,这就是其名称的来由。其控制策略比较简单,转矩脉动较大,尤其是换相时刻。因其成本较低,目前仍然被广泛应用。
        永磁无刷属于直流电机,永磁同步属于同步电机。永磁无刷按驱动方式分为方波驱动和正弦波驱动两种电机,正弦波驱动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 Motor)也被称作永磁同步电机(PMSM)或BLAC Motor。
        电机本身结构无原理上的区别,控制方式不同。具体绕组设计上永磁同步更注重气隙磁密的正弦性考虑。无刷是有刷直流机原理,只是反过来让磁钢转动,用电力电子元件取代换向器,开关频率低,转矩脉动大。永磁同步是同步机原理,由于PWM,开关频率高,转矩脉动小。无刷直流电机通常情况下转子磁极采用瓦型磁钢,经过磁路设计,可以获得梯形波的气隙磁密,定子绕组多采用集中整距绕组,因此感应*势也是梯形波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需要位置信息反馈,必须有位置传感器或是采用无位置传感器估计技术,构成自控式的调速系统。控制时各相电流也尽量控制成方波,逆变器输出电压按照有刷直流电机PWM的方法进行控制即可。本质上,无刷直流电动机也是一种永磁同步电动机,调速实际也属于变压变频调速范畴。
        通常说的永磁同步电动机具有定子三相分布绕组和永磁转子,在磁路结构和绕组分布上保证感应电动势波形为正弦,外加的定子电压和电流也应为正弦波,一般靠交流变压变频器提供。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常采用自控式,也需要位置反馈信息,可以采用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的先进控制策略。
        两者区别可以认为是方波和正弦波控制导致的设计理念不同。

网友B:
楼上兄弟真给力,电机驱动做的很少

网友C:
BLDC和PMSM电机结构都一样,BLDC为矩形波是为了更好地整流换

网友D:
BLDC方波驱动,PMSM正弦波驱动,ACIM正弦波控制。BLDC有感控制只要检测三相位置,给PWM即可,属于直流调速范围,PMSM,ACIM常用变频控制,有VF的SPWM,和矢量控制SVPWM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看高手解释

网友G:
3楼说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H(2013-10-29):
3、6楼均正解……

网友I(2014-10-21):
虽然是老贴子,也想说下,试问3楼:既然结构一样,为什么BLDC是方波驱动?不能用正弦波驱动吗?BLDC用正弦波驱动,一样也可以转,区别在哪里?很多人都只知道说PMSM和BLDC是驱动波形不动,具体为什么,估计没几个人明白

网友J(2015-01-24):
引用 网友I:
虽然是老贴子,也想说下,试问3楼:既然结构一样,为什么BLDC是方波驱动?不能用正弦波驱动吗?BLDC用正弦 ...

我是觉得方波驱动,程序更简单,如果用正弦波驱动,换向是一个**烦。
如果用同步原理去驱动BLDC 只改变正弦波的频率就可以改变其速度。
然而现在用的方形波驱动,只需要增加方波的电压,从而增大电流来提高转速。
如果有(力矩) 电流环和速度环,感觉就不好控制了,非要上正弦驱动才行。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I(2015-03-11):
要看用BLDC做什么了,如果只是一般的动力驱动,方波驱动足够了;但如果是一些高精度的控制,正弦驱动效果会更好。

网友K:
我搞过BLDC,只是没转起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BLDC: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M)的诞生,克服了有刷直流电机的   先天性缺 ...

这个给解释的很详细的啊。。

网友L:
永磁同步电机有变频器供电形式实现变速和自控式实现变速的两种。

网友M(2015-05-27):
同一个电机,用正弦波驱动与方波驱动最高转速相差多少?

网友:
听说C2000发热比较大啊,楼主用过没有啊

网友N(2015-08-10):
引用 网友A:
BLDC: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M)的诞生,克服了有刷直流电机的   先天性缺 ...

谢谢你啊,给力的解释!

网友O(2015-10-29):
请帮忙看一下这BEMF到底是BLDC的还是PMS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