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DSP_fft16x16这个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2-09-25):
DSP_fft16x16(*twiddle,n,*x,*y)怎么用

楼主:
输入的如果是灰度图像,X的数组应该怎么转换是不是在原来的灰度数组每个元素后面加个0,比如,【1,2】要变成【1,0,2,0】再输入?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twiddle函数在函数库里已经有了,不用自己写,在...c6400\dsplib\support目录下

网友B:
你多查查TI官网上的DSPLIB帮助手册,那里会详细介绍函数怎么用

网友C:
没用过,查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