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觉得基于x86的物联网网关产品有需求吗?

楼主(2012-09-25):
1g处理器,512的内存跑个linux
串口,wifi, 3g, eth, zigbee, gps, can, gpio. 都有。

价格3000块左右。

请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有需求。但不是x86的。lz搜下S5PV210核心板,CortexA8,512M NAND,512M RAM,699RMB。

网友A:
都加上都加上,1000齐活儿了

网友B:
价格要便宜,楼主的太贵了,现在不少便宜的方案

网友C:
x86没前途 功耗和成本都没优势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何出此言?  具体解释一下呗

网友E:
有需求,就是价钱太贵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x86做要3000元,功耗80W,一个主机那么大
用arm做的话只要500元,功耗10W,一个家用路由器那么大

网友F(2013-03-11):
有点贵啊!

网友G:
LZ报价太高了,砍掉一个0就可以了。

网友H:
串口,wifi

70 块左右搞定了硬件了  只要有了 URT 转就是了

产品参数:

型号:TP—LINK WR703N

工作电压:5V

天线:内置智能全向天线

尺寸:57mm x 57mm x 18mm(L x W x H)

产品视频演示:

发货清单:

1.路由器一个 已经成功改装TTL,及安装好系统

2.NOKIA诺基亚 电源数据线 长18CM

产品说明:

    此无线路由,专为制作Wifi智能小车,已经刷有OP系统,安装好摄像头的驱动程序,安装路由与单片机通信的数据包。

    路由内已经进行改装,把TTL串口线连接到电源供电的USB口,可以直接与我们的Wifi控制板直接连接。不影响路由的外观。

网友I(2013-12-02):
楼主生意做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