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53芯片USB接口识别问题

楼主(2012-09-25):
各位高手,我最近在做CY7C68053的开发工作,现在碰到一个USB硬件识别问题。电路设计和该芯片开发板上基本一致,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调试了很久总是解决不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装驱动没?

楼主:
您是说USB硬件驱动还是该芯片的驱动?CY7C68053的驱动已经安装好了。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应该在设备管理器上有显示吧?

网友B:
电路是否虚焊   晶振是否起振  自己好好查一查   呵呵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CY7C68053默认是不与PC机相连的,首先要从EEPROM里加载程序,修改其中一个寄存器的值,才能使其与PC机相连。多谢各位,本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