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变换用功率MOSFET知识扫盲

楼主(2012-09-25):
开关电源变换用功率MOSFET知识扫盲

网友A:
MOS管的基本知识,比较实用,下载学习了

网友B:
早就有的东西了,,弄个新的呗,,

网友C:
确实扫盲了,之前没见过这个资料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中其实主要的核心器件   并不是那些电源IC   而是MOS管     电源ic的主要作用是控制MOS管的通断    真正起作用的是mos管

网友D:
不管是升压型电路boost       还是降压型电路buck      核心思想是通过斩波之后 也就是通过mos管的开关  实现储能(通过电感或电容)    最终实现升压或降压

网友D:
开关电源本身原理很简单   但要做好   却很难   主要是稳定性    电源不同与其他电子电路    很多电子电路实际上并不是24小时一直工作    但开关电源却经常是24小时工作    这个对电路设计的要求就很高   不稳定的电源最容易伤害其他电子电路    所以说开关电源设计容易上手   却不容易做好

网友D:
开关电源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忘了说一下    这里补充一下    那就是电磁干扰问题    有电必有磁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电与磁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容易真实感受到    所以很多人会感觉很虚    开关电源中最难处理的地方应该就是电磁这块    因为开关电源一般工作频率很高   电子电路一到高频   平时很多忽略的因素现在都必须要仔细考虑      比如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    这些在低频时几乎可以忽略   但是高频就不行

网友D:
可能就是一段pcb走线长了   或者pcb板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过小   导致最终电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而且问题很难排查   呵呵     只是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体会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D:
做一个好的硬件工程师    建议从开关电源着手

网友D:
今天有点罗嗦   主要是看到这个mos管   有所感触   呵呵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烦    呵呵

网友E:
楼上总有许多见解  学习学习

网友F:
向老同志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资料确实好,可以补习下自己

网友G:
11楼的讲解很多啊,绝对是高手啊

网友H:
这资料比较详细地讲了MOS管的基本东西,可以收藏,以后多看看

网友I:
还是关于电磁干扰的,很好的东西,我分享了,谢谢

网友J:
这东西很常用的啊,不过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K: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很重要!谢啦!